华为进水腐蚀取掉屏蔽罩取下腐蚀芯

楼主(2019-11-08):
华为进水腐蚀  取掉屏蔽罩 取下腐蚀芯片 重植 依然开不了机 开机电流80毫安  果断放弃维修

网友:
进水的板子,有断线,也有可能芯片烧坏

网友:
进水的主板,这个样子了,也算尽力了。

网友:
80毫安的话,这应该是CPU的电流了··········没摔有胶,应该不是虚汗腐蚀,可能就是CPU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