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华为荣耀KPL-W00 原机BIOS 板号:DA0H96MBAF0 REV:F HF

楼主(2019-11-08):
别的笔记本喝水喝牛奶什么的,这个笔记本喝碘酒  喝醉了   不开机了
打开笔记本清理痕迹  开了一次机又不开机了  仔细看了看  发现主板和开关板连接排线的主板端腐蚀了
清理后正常开机   但是键盘废了  一直串键  断开本机键盘   外接键盘还是串键
又没有图纸  很无奈
还是备份一下BIOS吧

板号:DA0H96MBAF0 REV:F  HF
配置及BIOS版本见上传图片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5MTcwNHw5NmJkNzc5N2RmYmM3ZTNkNmE5NmZjNDVjNzJjZWExYnwxNzY5OTc4NjI4&request=yes&_f=.rar由于这个BIOS是4M的,读出来的文件是1M,为了验证这个文件是不是能开机,专门把原芯片内文件擦除,重新烧录备份出来,烧录完毕测试正常开机

华为荣耀 KPL-W00 DA0H96MBAF REV:F HF.rar

网友:
今天客户又送来了   我在读取备份  发现好尴尬   试了好多次BIOS文件都是1M

网友A:
这个文件不是主板的主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件不是主板的主BIOS程序。

我也不清楚,我找了找好像就这一个芯片,看程序容量我感觉可能不是,但是当时好奇怪,我也没找到有其他芯片,好尴尬

网友(2020-06-03):
这个不是BIOS

网友:
我想删了  但是找不到在哪里删了

网友B(2020-11-10):
你这个是EC BIOS吧?8M BIOS在CPU散热模组的第一脚螺丝口位置,贴片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EC BIOS吧?8M BIOS在CPU散热模组的第一脚螺丝口位置,贴片BIOS

谢了哈

网友:
我晕,你芯片选择28Q80肯定是1M,这个是25Q64大哥

网友(2021-01-03):
下载一下看能不能改一个救活我的客户机子

网友(2021-03-14):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EC BIOS吧?8M BIOS在CPU散热模组的第一脚螺丝口位置,贴片BIOS

这个机器可以换芯片刷BIOS吗

网友:
这个才是BIOS

网友(2021-07-06):
我来试试吧。正好 有一个机器,开机0.3A。。。。。。。。。。

网友(2022-01-17):
开机电流跑0.8-0.9不亮机,运行一段时间断电重启。
电压都出来了,boi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的毛病,大佬们有办法解决吗,也有人说CPU坏了就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2022-03-24):
楼上是不是保存升压的程序

网友(2023-10-09):
这个是TYPCE-C升压程序,是1M的。感谢分享。

网友(2024-09-26):
我也接到一个键盘拔掉7777串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