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10p问题来看看

楼主(2019-11-08):
手里有一台y410p在修   机器情况如下    冷开机正常    等主板一热  跑系统正常黑屏一次的那时候就真黑屏了 起不来了  但是pe 安全模式又正常 不能加载显卡驱动   能听到进系统声音 就是黑屏 也不死机  此时 我已经bios把独立显卡屏蔽,依然没用用,黑屏状态下屏幕接口19v led供电有   3.3v屏供电有   背光开关3.3   亮度调节0v 桥的背光调节就是0 供电开启有3.3  强拉亮度调节到3.3v  屏幕灰屏 并没有信号送来到屏上  4代有ivr 显卡供电都在内部  换cpu故障一样 bios系统下更新的3.08 最新 感觉没有了方向,拜托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主板走的是edp线路  直连cpu

网友A:
没有见你说做系统了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你说做系统了没呀

必须做过啊 win7 win10    只有win7有过一次打官方驱动后 进系统正常   但是集成也是叹号   刚做完系统也是黑屏的   win10打官方也没有用

网友:
显卡最容易虚焊。你查下

网友:
本人建议在BIOS屏蔽独显,装下win8系统,不要打独显,看下。大部分是独显问题

网友B:
独显有个转换电压,也会出现黑,你查下。是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显有个转换电压,也会出现黑,你查下。是个管子

意思是进系统的时候  应该由独立显卡接替信号的对吧   握手没有成功?

网友C:
看下是不是有edp转lvds的芯片,有的话查查它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是不是有edp转lvds的芯片,有的话查查它的条件。

主板改过了,edp输出  1080分辨率  转换芯片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显有个转换电压,也会出现黑,你查下。是个管子

昨天发现一个现象,开机正常的时候  拔了电源,黑屏3秒左右才显示 插上去也是3秒左右  有时候拔了电源就黑了  要插上电源才又亮  我是不是要转移注意力到19v了 屏蔽独立显卡也会出现黑屏现象 只是相对于独立在 不那么严重 还有独立跑3d正常

网友:
                   显卡坏了 ??

网友:
ATI卡?是的话断开独显供电

网友:
主板最新情况,放在那丢了一天 没动,再开居然不开机了,开机有短路,CPU电源芯片发烫 CPU供电G级居然对地十几,我他么根本没动  就电池插在上面  换了芯片  跑马到d5  换内存无效  换CPU  亮了,装win8系统进桌面  集成显卡不能驱动 一打驱动就黑屏  醉了,来回做几次系统  现在logo也不亮了  只剩下 键盘大小写灯能亮。我疯了………

网友D:
你这个感觉是集显供电出问题了,cpu供电芯片控制集显和cpu供电。如果集显供电不正常就有可能烧坏cpu。查下集显供电上下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感觉是集显供电出问题了,cpu供电芯片控制集显和cpu供电。如果集显供电不正常就有可能烧坏cpu。查下集显供电上下管

4代没有外置的集显供电 在CPU里面

网友:
另外  开机的时候crt输出  白屏

网友:
大神给点一下呗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还是好弄的,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
思路清晰牛人分析

网友:
不定时黑屏查。电容。或者腐蚀,黑屏时的电压

网友:
黑屏时候  桥不输出vdd en   pwm  桥car输出白屏  显示器显示1366 768 60hz    开屏供电开启不是桥第一部先动作的吗  然后aux才读屏? 因为两路视屏信号,以为桥把信号闸刀拉错了  检查一下 没错是指向CPU输出,这个机器 用户给我看了以前视频,屏幕突然视屏信号没有了 一些细条纹 背光还在  把主板按开关休眠再打开又能正常一阵子   后来越来越频繁  现在直接黑了  说桥问题吧 开机正常 没有发出信号 怀疑CPU没有从fdi给桥命令 所以才不输出  说CPU问题  也不像啊  4代集成显卡 核心 锁相环 系统助手都在里面测不到 况且能进系统换过CPU所以不考虑 外面几个电压点了下都有 唯一不正常的  就是那crt 输出了  外接那个鸟样子 ,crt它是从桥出来的  我不知道该检查哪个模块了

网友:
CRT外接不行的

网友F:
显卡显存有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显存有的有问题

BIOS已经屏蔽独立显卡   供电也都被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显存有的有问题

而且亮机时候鲁大师跑3d也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4代没有外置的集显供电 在CPU里面

对,cpu供电有一路应该是给集显供电。看下图纸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边上电容容易有问题,你找下可能有奇迹

网友:
cpu供电或者集显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G:
换个独立显卡芯片试试,有些机子即使BIOS关了独显也会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独立显卡芯片试试,有些机子即使BIOS关了独显也会影响

显卡现在供电全关掉了  没有bga很麻烦    现在确定他CPU坏了  装好的板子上也影响vdden pwm出不来 黑屏能切换灯 说明CPU集成显卡给指令pch去打开屏供电的   好的CPU装他板子还是出不来  crt也白屏 独立很想直接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cpu供电有一路应该是给集显供电。看下图纸

4代没有外置集成显卡供电的  ivr了解一下

网友:
各位看官,机器好了,刷了me好了  想不通啊

网友:
道路曲折,感谢分享

网友(2019-12-10):
这个机器  还有这个现象  请大神来解惑,在刷过me之后   屏点亮进系统了,但是换屏又是老样子,屏再换回来又正常了新屏老屏都没问题  之前老屏也不行 现在这个板子被我给一个y430p显卡叹号43又需要改高分的   ,板子屏幕出给他   他的y430p独显叹号43被我回收了,加焊了显存不行  估计得重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