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 硬盘供电短路导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1-09):
  机器型号:iPhone 7 Plus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
  首先插充电线测了一下充电电流,进电电流200左右跳变,定不住,连电脑看是否联机。不联机,不开机!

  接下来拆机检测,拆出来,接电流表,扣上没电流,证明不漏电 。触发大电流。电流达到1.9A。接下来事情就简单了。喷松香,加电出来了。如图:

  看到这样,先是心里一凉。主电源挂了??接下来开电位图,看一下吧。点了发热点位置发现硬盘供电也在这里,先测一下硬盘位置有没有短路吧。一测果然是它。因为6代6S的机器这种问题也多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硬盘。点了几个点发现这个点最像。测了一下果然是它。

  接下来就简单了。先把硬盘周边带胶的这组供电大电容剥出来。喷上松,电流表调个3V直接烧这一路。

  这个电容短路了,撬了它。

  然后再测一下不短了,再开机测试一下,这种电池的电肯定放光了,放到激活板上加点电吧,加了一会拿来开机。

  没问题,到这里应该没问题了。大家注意一点,并不一定是哪个发热哪个就有问题。像这台,估计很多新手会动主电源了。

  我的办法是哪里发热,用电位图看一下连到哪里的,测一下那个位置输出的供电有没有短路了。这种外围短路的也很多的。但这种的单看第一张图也有很多是主电源本身短路的。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陈祥)原创提供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这个是哪个点位图啊

网友:
主电源一般不会坏,一般都是主电源输出的某一路短路,单独在那一路加电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