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2超级密码怎么清除?

楼主(2019-11-09):
请问大师们这个密码忘记了,怎么pojie。bios刷过,
这款机是不是有个独立的安全芯片加密,还是集成在EC内?在线等

网友A:
淘宝买了块所谓全新带程序的EC IT8886HE,换后根本就不能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了块所谓全新带程序的EC IT8886HE,换后根本就不能触发。

刷个bios就行了,这个很简单

网友:
ps8 ps9  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就行了,这个很简单

刷过Bios清不了。

网友C:
刷完Bios记得放电

网友:
ThinkPad系列超级密码解密BIOS出售 联系我 微信 Yx098078951227

网友:
刷解密BIOS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完Bios记得放电

怎么放电,为何要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放电,为何要放电

设置信息都保存在CMOS里面啊

网友:
IBM的机器都有密码芯片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专门的密码芯片的

网友:
你找他给你个解密bios不就好了     价格好说     他可以解

网友:
8586程序是一次性的写过一次后就写不了了,换回原来的EC,淘宝买个解密专用的BIOS刷下就好了,

网友:
难道还没有搞定????看样子 高级技术员并不高级哦,这个机器20分钟搞定。、
告诉你吧,刷BIOS,进COMS清除密码,再刷BIOS,开机收钱。

网友:
完全正确!

网友:
这个密码在ec,我就遇到过找大神给个bios,解掉了,花了100大洋

网友(2019-12-09):
我可以解,刷BIOS之后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