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磁炉不开机通病 拆机技巧

楼主(2019-11-09):
近遇几台不开机小米单扭电磁炉 都是开机手柄设计不厚实所致 加固维修后正常使用 开机微动开关坏的很少 拆机技巧是先脱掉内板上的显示屏排线 再小心拔出旋钮 找1公分小棒粘在推柄后即可 如图 感觉小米的货做工 用料比较好 总体不错的
不开机
小米

网友:
电磁炉都能修了,赞一下!!!!!!!!!

网友:
我家也有个小米的,我拆开看看,嘿嘿嘿!!!!!!!!!

网友:
人才辈出啊

网友:
电磁炉都能修了//牛逼 plus

网友:
小米连电磁炉都卖 牛

网友:
太难了 什么都要修一点前段时间修了个台灯

网友:
生意惨淡啊,尤其这个月。没什么生意,真的什么都要修一下。

网友:
小米还有电磁炉,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我家就这个,调整火力的旋钮,已经不好用了,售后换过一次了

网友:
会修就很简单了。

网友:
谢谢分享,遇到试试。

网友:
牛逼 什么都可以修 每次别人问我修不修电池炉 我下次也可以修了

网友:
看样子还是铜线圈

网友:
小米涉猎真广,什么都出

网友:
不知道怎么想的这种叫质量好,这种是设计缺陷,质量差

网友:
小米是万能的吗..........

网友(2019-12-22):
强大,电磁炉都会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