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6A进水引起无服务 无基带故障

楼主(2019-11-09):
         机型:红米6a
     故障现象:进水无服务
      一台红米6a进水引起无服务,拨打紧急电话没反应,进入手机功能查看基带版本未知,因此判断为主板基带部分出问题。
    拆机观察主板,有被维修过的痕迹,天线处的电容和玻璃IC 已经被撬坏,撬掉损坏的电容,再次测试,依然无基带,而且主板发烫,耗电很快。

   看来问题不在这里,拆开射频部分的屏蔽罩,终于发现问题。供放供电电容严重腐蚀,功放IC供电脚也腐蚀掉,拆掉腐蚀的电容,把功放IC拆下处理引脚再装回。

      然后测量射频处理器U3101周围电容,多处短路,部分小电容已经锈掉了,其中有颗电阻R3121焊盘都锈掉了,查询鑫制造图纸,为0欧姆阻值,直接短接,把射频IC拆下观察,腐蚀很严重,处理焊盘重新装回,阻值恢复正常。

    测试手机,已经恢复正常!谢谢观贴!

网友A:
楼主拆芯片有怎么技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芯片有怎么技巧?

只要避开封胶IC就相对安全,还有就是对风枪温度的掌控,每把热风枪温度不同,自己拿废板多练习,这种练习的视频度娘上就很多,多搞,必定熟能生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避开封胶IC就相对安全,还有就是对风枪温度的掌控,每把热风枪温度不同,自己拿废板多练习,这种练习 ...

有没快速掌控热风枪温度的方法,例如拿张纸吹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快速掌控热风枪温度的方法,例如拿张纸吹下看看?

每个人拆IC的习惯不一样的,所以温度也不同,视频里面那种400度500度的高温快拆,要很熟练才能掌握。小件我用直风330拆,周围元件做好隔热措施,这样相当安全。你先拆小件,小IC然后屏蔽罩,能够快速拆下主板和零件都完好温度就差不多了,多加练习,必定成为大师。

网友C:
还是得有资料啊,没资料有点麻烦,不知道电阻阻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有资料啊,没资料有点麻烦,不知道电阻阻值多少

是啊,国产机就是麻烦,图纸不好找。

网友:
拆掉装不回去了

网友D:
BAG的芯片不好定位容易焊歪

网友:
引用 网友D:
BAG的芯片不好定位容易焊歪

不会的,板上有定位线,自己多练习就可以了,归位动作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