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重启日志

楼主(2019-11-09):
如题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硬盘问题或者硬盘跟CPU的传输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问题或者硬盘跟CPU的传输有问题。

不对吧 我查了很多 主板很新不像是硬盘和CPU的问题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垃圾板,是就直接搬板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垃圾板,是就直接搬板好了

不是,主板看着很新的,没有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主板看着很新的,没有动过

不看新旧 只看板号

网友:
看看是不是垃圾h3k5或者mrs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