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HD3不通电维修求助

楼主(2019-11-09):
如题,换了晶振,无果,测试IO rsmrst脚没有待机电压,测开关针有3.3V  测试BIOS没有待机电压,不懂怎么搞了,难道是IO坏吗?

网友:
怎么没有人?

网友:
1.-rtcrst
2.32.768khz晶振波形
3.-rsmrst
4.SB是否收到触发信号

网友:
解决了,不起振是因为我拆晶振的时候把旁边的小电容撬开了。晶振旁边的2个电容和电阻·换了就起震了,然后拆掉内存顶上的 Q32三极管就通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