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ICAFE MS-7991不触发

楼主(2019-11-09):
V星B150-ICAFE MS-7991不触发,有两块一样的主板,一样的问题,估计是通病。有没有人提供图纸。网上要40大洋
诊断卡上的AUX3V指示灯不亮。

网友:
测量BIOS芯片供电脚对地,取了网卡芯片也还短路,判断桥芯片坏了

网友:
很明显,修待机电压

网友:
修待机电压啊。比较好修的。

网友:
先测VCCIO,VCORL,DRAM,各路供电电感对地有没有短路,USB数据对地打值,若无短路,打值正常,不上U强行短接绿线,检测各路待机供电有否,是否正常,检测RSMRST有否, 如各路供电正常,开机针电压有3.3 装个6代U ,短接复位BIOS跳冒 ,然后赶紧给BIOS放点一次试试,触发开关针,多数MSI 1151主板有奇效,若还不触发,还可刷官方BIOS试试,还不行就自己上巡维网校看饼哥的培训 msi B150 7996 1.3时序分析,地址https://edu.chinafix.com/course/1012
触发电路是最入门的基础东西,论坛上一定有图纸,要不他怎么讲课

网友(2019-12-16):
我也有一片.修了一陣子.毛病依然!

网友:
楼上的大婶说敲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