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0UP通病

楼主(2019-11-09):
如题,插电指示灯不亮,测量有待机电压没3VA_DSW_PWRGD,换开就OK

 会员707430100鑫豆2025-4-11 11:31
 会员1019526100鑫豆2024-10-14 16:41
 会员1160704100鑫豆2024-10-6 12:52
 会员25780100鑫豆2024-9-23 18:23
 会员596942100鑫豆2024-9-9 17:34

网友A:
这个 引起不触发 还是触发不亮?

网友:
下次遇到看看.

网友:
这种故障,是啊,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引起不触发 还是触发不亮?

待机电源指示灯都没有,你觉得呢?

网友:
学习了, 我记得这个板子  好像 还有个通病       不出CPU电压      要刷bios

网友:
请问下楼主 换开就OK 意思是取掉那个东西吗?????????

网友:
MEIYUGUO 没遇过

网友:
就喜欢这样送钱的通病分享

网友:
虽然一知半解,但还是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下次遇到可以参考琢磨一下

网友B:
楼主这个钱挣的轻松

网友:
这个通病第一次看到

网友:
没有遇到过 ,这个通病第一次看到

网友:
测量有待机电压没3VA_DSW_PWRGD, 这是开关信号

网友:
这个是个二极管?

网友:
这个信号引起没有待机灯,有待考证。

网友:
这个主板我之前遇到CPU短路的    哈哈      感谢楼主提供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钱挣的轻松

不轻松,也查一很久,其实就是二极管短路这个PM_SYSPWROK_PCH信号拉低了3VA_DSW_PWRGD。

网友C:
其实造成这个二极管容易坏的原因就是在风扇吹风口,灰尘多。因为是修到的第二台一样了,所以确定是通病。

网友:
有通病就好修多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下次碰到一样的可以试试。首先看通病。效率提高很多

网友:
楼主可以把点位图传上来一下吗?我下了几个都不是 。。。

网友:
好通病  通病好

网友:
就点位图就是好修啊 楼主的点位哪里搞的

网友:
二极管短路了嘛还是断开了

网友:
拆掉就好了吗?佩服怎么查到的

网友:
三个脚的二极管,没图纸的话难查.

网友:
也可以直接拆掉不装  我也修过好几台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下次遇到可以参考

网友:
多谢提醒,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技术好呀............................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啊!

网友(2020-08-05):
引用 网友C:
其实造成这个二极管容易坏的原因就是在风扇吹风口,灰尘多。因为是修到的第二台一样了,所以确定是通病。

确实是、我也遇到了

网友:
3VA_DSW_PWRGD 不开机的通病吧

网友:
希望下次碰到 。。。。

网友:
有图片吗 哪里的二极管

网友(2020-09-27):
牛逼,拆了就促发了,但是,我把内存颗粒全部拆掉了,
然后内存颗粒给我玩坏了, 很尴尬

网友:
楼主这个好,刚好遇到 一台,秒杀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0-11-07):
真是通病,遇到了。不装试试看

网友:
打赏了也没看到

网友(2021-01-30):
换开 是什么意思??                              拿掉?  换掉?

网友:
直接就精华了啊 一个字都看不到啦

网友:
一个有这种问题不能说是通病,如果要有好多机器出现才能说是通病

网友(2021-03-11):
看到的有点晚,前天刚遇到一个没有3V待机  待机芯片烫手的机器 搞来搞去也找不到毛病 就没修!

网友(2022-05-19):
可以   下次遇到了可以看下

网友:
二极管损坏的不多,除非功率不够或者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