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367F

楼主(2019-11-09):
请大神帮忙看看是哪里坏?还值不值得修?现象是水波纹严重,75赫兹下不明显,左边屏幕有点发红,右边虚线明显造成字体模糊,感觉不像是屏坏了,有经验的大神,麻烦告诉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屏线,及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屏线,及电源

屏线和电源都是好的,原来暗,换了驱动板后正常,其他的问题依旧,换了好的驱动板温度不正常,发热

网友:
那就是你换的板子有问题了,不行就拿 到维修店修修,这样猜到什么时候,再不行就买一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