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3双网通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1-09):
红米note3双网通不开机,拆机发现有进水,一番观察发现C3339贴片电容腐蚀发霉,对地阻值测得数值很低,接近短路,擦干净观察发现该贴片电容一脚裂了,看图纸一端接地,是个22uf的滤波电容,直接踢掉也可以,不过看这个头有点大,还是补了吧,拆下来时打阻值正常,然后在料板找了个补上,其他地方也看了遍,加电按开机键电流没反应,卧槽,继续检查吧,把开关排线拆下来一看,有两根金手指断线了,试着短接开机正常,问题真多,飞线吧,太小了看得累,这个手不能抖,拿出电子显微镜操作要强些,飞好线后插上开关排线,加电开机,电流啪啪啪上来了,屏幕有四道红粗线,关机扣上电池开机充电,发现尾插也松了,换吧,顺便看下屏幕排线座子(虽然我知道是屏的问题),看图纸经过检测一切正常,红线是屏的问题,尾插换好一切正常,反而测试,问题解决,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开始往手机发展了哎我还在电脑

这话说得,我也搞电脑啊,而且我还是主要搞电脑,最开始也是搞电脑,还有监控,网络,说实话,会搞电脑,那么对手机也会些,举一反三嘛。

网友:
楼主你那个电子放大镜多少钱买的  哪一家啊

网友:
50大洋,不是很好用,主要是有反光有点亮看不清,还是显微镜+模块在显示器上好,但是因为主板有大有小,想想可能那个镜头柱子会导致拍不到,除非浮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