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r7plusM显示内存空间不足

楼主(2019-11-09):
oppor7plusm显示内存空间不足,不管是在刷机模式,还是正常模式都不能连接电脑。显示usb口无法识别,usb排线和小板以换过。另外以前遇到过开机显示系统错误的,也是不能连接电脑,电脑和驱动正常,数据线也正常,这是cpu坏吗?算是通病吗?经过测量发现数据线通过二级管,之后通过一个丝印是AD6的10脚芯片之后去CPU了,发现数据线有一脚与地相通,把二级管去了,与地不在相通,但还是不联电脑?请问这个芯片叫什么名字;;;;;

已解决,空间不足用官网上的卡刷包,刷机后不再提示空间不足。USB不能连接电脑问题,确定是AD6这个芯片坏,根据R7S图纸做参考芯片是FSUSB42UMX,是USB开关芯片,这个芯片烧坏导致不连电脑,
   谁有r7PLUS的图纸帮忙看看丝印AD6是什么型号的USB芯片开关?r7s的丝印是HEAK,图纸上是FSUSB42UM,按上后OTG不能读U盘,但插上鼠标可以用。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OPPO R7.pdf

网友:
谁有r7PLUS的图纸帮忙看看丝印AD6是什么型号的USB芯片开关?

网友:
大哥,卡刷,百分百好

网友:
OPPO机子老故障,软件故障,修什么主板

,瞎搞

网友:
对,卡刷解决了内存不足的问题,但没办法链接电脑的问题是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LAS7242MUTBG UQFN

谢谢了,你这个是正解,淘宝搜了一下,可以找到

网友:
OPPO好多这种通病显示内存不足 刷机就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