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G4暗屏之快速秒杀

楼主(2019-11-09):
收来一台惠普G4的本本, 上家说是开机屏不亮,到货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2左右,好像有一点点偏高,暂且不管它,按开关触发正常,电流跳变几次后到1.6左右,看上去也该显示了,屏幕没反应,细看一下键盘上的指示灯已经亮起了,用灯照屏幕发现原来是暗屏。很微弱的图像。好吧,既然能开机问题就不会太大,拆机过程省略,打开后迅速下载图纸,板号DA0R12MB6E0, 下载好后打开先查屏接口,找到屏接口的高压开启信号BLON-CON, 测量电压为零,当时感觉不是显卡就可能是屏那边有问题,想了一下,既然都能显示图像,暂且排除显卡吧,怀疑屏又没得代换屏算了,在屏接口附近找个3.3V的信号短接一下试试吧,测到屏接口旁Q4三极管B极为3.3V,拿镊子短接了一下,发现屏亮了,但是屏上显示不清有条纹很严重,没拍图,心里一凉这下显卡可能有问题了,于是断电拆下D3二极管飞了根线后通电干脆连屏供电也没有了,测量Q4的B极电压也没有了,于是拆下这个飞线装上D3二极管又在附近找发现R68两端也是3.3V电压,又从这里用镊子短接通电显示正常了,屏幕显示效果很好没有任何线条了。于是就没了然后了,装壳维修结束。文字整理有点乱,结合图纸维修,还望各位看官谅解。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基本都可以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