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风扇狂转掉电求助

楼主(2019-11-09):
联想Y400 板号A-8691P  开机风扇狂转能亮机大概25秒固定的掉电!掉电之后马上触发电流跑到2.5A左右马上就掉不会亮机 需要再按一次开关又是风扇狂转25秒掉 循环的这样掉!  现在BIOS刷过  故障还是依旧! 怀疑南桥  我BGA上面加焊了下南桥,现在故障变成不亮机了  可是 风扇还是继续狂转,继续25秒就掉电!现在我头都大了!麻烦各位大神 帮忙分析下,哪里问题啊

网友:
这款机显存是通病来的。应该是显卡温控检测到显卡方面有问题风扇就狂转。要是显存问题真不好修。不知道是那个。你可以拿神舟战神通病来对比一下。神舟战神就是开机报警风扇狂转就掉电。不知道你知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