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无VCCSA小修

楼主(2019-11-09):
几年了基本上都看难得写 今天难的心情好 客户换下来的H61不亮机 找了块二手给客户换好 板子客户不要了 我测了下五CPU供电 无VCCSA供电  主要很少修台机主板 图纸点位也找了半天才找到  打开图纸 又确定了下Q13无输出 IC的10脚VSA_REF为0  受控与旁白的Q6 Q7、量Q7控制脚有电压正常 Q6控制脚4点几高电平没有被拉低 果断拆掉他 上电跑码 完美亮机了·· 刚修好就来个收银机一拆机臭的要死 成了老鼠厕所了·· 不通电 加上又臭又脏 清灰检测电源烧了 主板洗干净还一点事没有 给客户报价300 换了个电源 清理干净 装起来测试半天没问题了··· 基本上很少发帖 现在生意难做啊···以后有时间再发

网友:
300,新电源?

网友A:
当然了 这种客户一看就很严重的样子 也愿意修啊

网友:
技嘉小管爱坏,跟华硕822有的一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 这种客户一看就很严重的样子 也愿意修啊

成本多少??????

网友:
网上接单啊

网友:
问下 Q7的b 级电压正常是多少  怎么计算

网友:
是要仔细找原因才行

网友:
换了Q7对吧.

网友:
拆了直接,这水平一步到位

网友:
技嘉的缺供电有图纸还是可以修修的。现在修台板太便宜了,太复杂的基本不想动手

网友C:
大佬,那技嘉H61ds开机掉电无限重复启动,应该怎么维修?

网友:
图和文字都表述出来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本多少??????

就一电源几十块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那技嘉H61ds开机掉电无限重复启动,应该怎么维修?

这玩意儿你要测条件啊阻值啊这些 这样哪个说的清楚呢 开机有哪些电压出来咯··

网友D:
直接拆掉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拆掉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完全不会啊 你多看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