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9 280X 3G 显卡供电问题

楼主(2019-11-09):
蓝宝石R9 280X 3G 有一组显卡供电挂了,请问这两个铁壳IC代换什么型号的 原来型号是:大:02E2 RP 1346
                   小:03E2 RP 1344

网友A:
求高手指点,有修过蓝宝石这款显卡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高手指点,有修过蓝宝石这款显卡的吗?

    这不是ic  这两个铁壳是场效应管。小的是上管大的是下管。

网友:
从苹果料板上摘两个换  稳定耐用

网友:
图片不清楚看不出是IR的还是安美森的。淘宝搜一下“铁壳mos"找找看。

网友:
有个大大的圆圈好像是IR的。

网友:
IRF6725(大的),IRF6721(小的),还有去看看安美森的产品NCP5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