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6-71-w65s0-d02 通病?自动上电,无限重启

楼主(2019-11-10):
      同学给了我一台神舟战神的笔记本6-71-w65s0-d02,拿回来测试,开机没有问题,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一直不停的睡眠,唤醒睡眠(开机键的设置功能为按下电源键睡眠),拔掉电源故障消失,插上电源有几率会上电,手触碰开机键(没有按下开机键,是在上面触摸)也会触发开机,拆开机子,原以为是开关键坏了,拆掉开机键的排线,以为问题解决了,后来发现用手去摸主板排插那里也会开机或者睡眠,把开机键功能设置为按下息屏,用手去触摸主板开机排线为止会触发开机功能
      打开图纸,发现图纸上连接到开机键的是M_BTN#这个信号

PR121的左边 测有16V左右电压,用手触摸发现,电压会跳变,很不稳定。
后来发现主板上只焊有PR121,上拉电阻PR121并没有焊接。
我看到其他也有帖子说,换芯片不行,然后把PR328左边与原电路,把开机信号直接接到PR328的左边,把PR121去掉的方法。也有帖子说直接把芯片去掉,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在想开机键的电压不稳定,肯定是芯片上拉不足或者电源19V干扰太大造成的,主板上的滤波效果没以前好了之类的,用电池就没这个问题,后来去找了个10K电阻把PR122补上,再加了一个0.1uF的电容补在开机键两端,电压稳定了,发现故障也没了

网友:
拆了芯片,1接8,3接6接一起就行了。。

网友:
开机键电压应该是18v左右的。你直接上拉一个19v一定是可以的了。

网友:
神舟的机器就是麻烦                                            ;

网友:
这管子很特殊,就算买新的装上去也不能用,只能自己改一个

网友:
厉害的一批,一个电容电阻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芯片存在的意义不大,不知道用这个干嘛

网友:
碰过这个问题坏了这个8脚芯片不开机的

网友:
直接去掉芯片,改装下就好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看电影十分钟左右后休眠、掉电、重启,无限循环。按照这个处理,看二十分钟了还没见原来现象出现

网友:
真是厉害,高手

网友:
元件不稳定导致开关键不正常

网友:
以前遇到过莫名其妙就休眠了的,还听得到声音,也是干这个地方

网友:
神舟的机器就是麻烦

网友(2019-12-23):
芯片就是有问题不稳定就是改下

网友:
管子很特殊,就算买新的装上去也不能用,只能自己改一个

网友:
1接8,3接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