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搬板 英特尔 搬完cpu开机一点电流

楼主(2019-11-10):
iphone 7搬板 英特尔 搬完cpu开机一点电流都没有 不是装好cpu应该有80毫安 连接电脑dfu吗 连电脑也没反应 基带cpu和硬盘没装 两个码片用测试架写好了 无触发 开机脚有1.8v

网友A:
............一点电流都没有,这不是电源IC没有启动

网友B:
可能是CPU 没焊接好,电源的各项供电没出来。有没有测CPU各项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电流都没有,这不是电源IC没有启动

pp1v8 always有 触发无电流 别的不知道测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CPU 没焊接好,电源的各项供电没出来。有没有测CPU各项供电

重装过几遍  有pp1v8 always 电压1.85v好像  别的不触发 不知道怎么测电压 vcc main 4v也有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板变形 CPU没做好

网友:
要么是cpu 没装好或者cpu挂了!要么你板底有问题

网友C:
明显电源有问题,电源好至少有4ma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电源有问题,电源好至少有4ma的电流

不装cpu 开机有4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