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310M不触发

楼主(2019-11-10):
       今天同事给了我一块不触发的凝难板子,V星H310M,版号7B33-1.1。由于是刚接触到台板维修没什么经验,和OK板边比较边修,
在忙活了两个时后终于修好了。实在是惭愧。

        现将我维修的思路发于大家,如有不对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板子到手后检查外观有很多灰尘,简单清理后量测各大供电没有短路。上电量测待机电压时发现没有PCH_1P05_VSB和3VSB,查看图纸发现3VSB是有5VDUAL供电和开启的。(我是新手修的板少)

        接着量测5VDUAL发现也没电压。(由于对5VDUAL的产生不堪了解,在此和OK板比较花费了不少时间)。双路5VDUAL在待机的情况下是有5VSB来供电,工作的时候是有VCC5来供电。MODE是它的模式切换脚。查看真值表MODE为高时支持:S0,S3,S5。MODE为低时支持:S0,S3。量测U32的2脚5VSB有供电,4脚MODE为低电平。MODE要想为高电平的话Q50必需要截止。

        在量测Q50的G极是3.3V,G极大于S极,DS导通拉低MODE。查看G极:VSB_ENABLE#的来源,发现它是由U392发出的。(此时又要和OK板对比了)。经过和OK板对比发现U392检测到3VDSW和5VSB正常后才会拉低VSB_ENABLE#。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个与非门,只有A和B为高时C才为低,其他任意情况C都为高。然后在量测U392的1脚供电正常,3脚EN正常,2脚3VDSW_DET没有,4脚ATX5VSB_DET有3V。断电量测2脚3VDSW_DET二体值对地为0,不由心中一喜看来问题找到了。

        查看图纸发现3VDSW_DET是由3VDSW上拉,同时又经R921一0欧电阻和3VDSW_PWRGD相连。这个R921的角度叼钻不好拆,我就拆它的来源U59 。U59拆下还短,看来是U392坏了。装上U59,拆下 U392,3VDSW_DET阻值恢复到了90。找料板替换U392。

         看来这块板子修好了,开始上电结果还是如故,3VDSW_DET还是没有电压。不应该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莫非U59也坏了?想到这赶快找料板把U59也换了。再量3VDSW_DET,阻值又恢复到了300多,上电触发OK。

         装U测试时BUG卡又卡到了50,过一会进BIOS之后又掉电重启。重刷BIOS后进系统OK,至此这块板终于算是修好了。

        唉!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被我折腾了两个多小时。看来经验还是太少了,不过这么一折腾倒把这一块的电压给理顺了。以后再修就轻松多了。

网友:
不知仁兄的料板也是H310么     家底儿厚呀

网友:
新手又是图纸,又是ok板,有实力

网友A:
仁兄在哪里上班

网友:
大佬图纸哪里搞的??

网友:
写得好好,在学习中

网友:
仁兄还是学的可以,算是比较专业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基础扎实,去那里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兄在哪里上班

在工厂上班。

网友:
兄弟这板目前还在保修吧

网友:
电脑的图纸都是在哪搞得

网友:
这310应该还没过保修吧

网友:
看不到是什么原因···

网友:
怎么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