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上电跑码db

楼主(2019-11-10):
主板一上电就跑码db,注意是没有跑码过程,而是一上电就显示db,测量主要供电都正常,BIOS刷过官方的,还是显示db,没招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各位大哥有遇到这种问题吗,无思路了

网友A:
好像是BIOS错误,查BIOS线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BIOS错误,查BIOS线路看看

BIOS1,2,7,8脚查了电压都正常,打值没有短路,开路的

网友A:
两个bios对换,不行就一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bios对换,不行就一个bios看看

试过了还是不行,现在只有一个BIOS

网友:
开机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