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蓝屏

楼主(2019-11-10):
这个代码000024可以不装系统修复吗

网友:
直接重装个系统还快点吧

网友:
查询0024代码是什么故障再想解决办法啊

网友:
一般我会直接重装

网友:
软件造成的,一个一个卸载

网友:
出现蓝屏代码000024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电脑中含有恶意软件或者电脑内存、硬盘的问题导致,那么我们需要怎么解决,解决方法如下:
1、如果电脑含有恶意软件或者上网的过程中运行了一些恶意程序,那么我们就需要利用杀毒软件、优化大师对电脑进行全盘的扫描,以确保恶意软件等卸载干净,如果卸载不了,建议大家重新安装系统。
2、如果是无法开机,那么我们可以在开机的时候按下键盘的F8,然后选择最好一次正确配置和带网络安全模式下进入系统。
3、如果是普通蓝屏效果,那么我们可以点击开始,然后选择运行,在运行的窗口中输入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并回车,接着等待这个程序运行完成就可以了。
4、电脑软件中了病毒或者木马,我们可以卸载该软件,然后重新安装其他版本。
5、电脑中灰尘太多,或者内存条、显卡等需要清理,那么我们可以打开机箱,然后对立面的灰尘进行清理,并将金手指等用酒精进行擦拭。
6、如果电脑内存条没有达到要求,即买的水货内存条,那么也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去更换好的内存条。

网友(2019-12-17):
也可能是主板问题哦

网友:
这个可能是由于安装某些程序(例如杀毒软件之类)或者驱动造成,把出故障前最后一次安装的程序或者驱动程序卸载掉重启系统

网友:
这个还是马上重装系统吧,可恶的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