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网卡打不上驱动感叹号,搞不定来请高手抬一手。

楼主(2019-11-10):
有块华硕P7H55的主板,打不上网卡驱动,显示感叹号。网卡芯片是RTL8112L,重新换了芯片、晶振和2个小电容。问依旧。查了复位和供电都有3.3v左右。
网卡条件 1.05 供电 3.3供电 时钟 复位 到南桥的数据线 也就这些了

有朋友能提供下如何查时钟及到南桥的数据线是那个引脚,电压多少。本人新手。谢谢!

网友A:
没有MAC地址吧,重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MAC地址吧,重刷BIOS试试

不好意思,是打不上驱动,帖子我改了。bios我从新刷了还是打不上,提示错。非常感谢。

网友B:
周边电容没问题,那就看看 你确定换的芯片没问题,网上买的各种芯片回来就是坏的,这种情况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周边电容没问题,那就看看 你确定换的芯片没问题,网上买的各种芯片回来就是坏的,这种情况很常见

周围电容量过没短路,回头我在买一个来换。谢谢!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吧  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不是网卡IC就是桥

网友:
错误代码10为mac地址错误,自己手动更改一下试试看

网友:
错误代码10为mac地址错误,自己手动更改一下试试看

神秘刺杀者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