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4L,板号X555LP电脑进水,电阻腐蚀不知道大小

楼主(2019-11-10):
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图里的电阻大小,或者有在修这款机子的麻烦帮忙测量一下,找了点位也没标准阻值

网友A:
屏排线座子旁?你不跑线怎么说?

网友B:
从点位图看,虽然没有标出阻值大小,但从电路分析来看,这电阻应当不是小电阻,它是信号端与地之间的一个电阻
所以可以接一个  4.7——10K的电阻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排线座子旁?你不跑线怎么说?

谢谢回复,找一个10K的电阻换上,可以显示了,这个板子腐蚀的太多了,不是跑线路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点位图看,虽然没有标出阻值大小,但从电路分析来看,这电阻应当不是小电阻,它是信号端与地之间的一个电 ...

真是巧了,在你回复我之前我死马当做活马医直接换个10K电阻居然亮机了,不过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是巧了,在你回复我之前我死马当做活马医直接换个10K电阻居然亮机了,不过谢谢大师指点

恭喜你修好了机器,这个信号应当是控制屏背光的吧

网友:
查下点位图看下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修好了机器,这个信号应当是控制屏背光的吧

好像还真是

网友:
隔壁帖子进水主板一模一样位置,可以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