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R-5437 短路

楼主(2019-11-10):
戴尔14R-5437  板号:12314-1  公共点几十欧   这种情况一般是那个上管击穿    目前发现一个问题希望大神帮忙分析下   与公共点短路相关的管子都取了 发现PU4406这个管子 取了 公共点就正常  如果安装上 就变成几十欧   开始怀疑是管子坏了 可是换了几个好的管子上去  还是一样几十欧   只要安装上这个PU4406  公共点就不正常 取了 就正常   大家帮忙看下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这个管子安装上,不通电时测量在线阻值,不应当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呀,,因为也没有加电,,,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这个机器修好了   就是这个管子坏了   我换的管子 都是损坏的 误导我了!   我重新料板上面找了个管子换上就OK了  不过这个机器显卡被烧了  已经给客户报价换显卡 或者改集显了!

网友:
没有装好或者脚位装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