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没有EN/VTT供电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9-11-10):
维修小白一名,主板各部分的电路只能看懂一点皮毛,大师们指点一下,勿喷谢谢
年代久远的七彩虹G31近日罢工了,虽说没什么维修价值了,但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研究主板维修技术!大师们勿喷啊

上诊断卡不跑码,测各组供电:内存1.9V 南桥1.5V CPU供电无 总线VTT供电无(不跑码的主要原因所在啊!)12V跟各大电容无短路

查CPU供电管理芯片RT8802A的工作条件,1脚EN/VTT无电压  12脚有1.2V 31脚有5V ,得知这1脚开启信号就是来自于总线VTT供电,
那么请问这VTT供电是由哪里控制输出的?

后来测量发现南桥旁边的LM324的第12脚居然对地短路,拆下LM324测量主板12脚依旧对地短路,找了几块板子测量,正常应该就只11脚接地才对,那么这12脚为何对地?经下面大师指点,继续测量13脚跟14脚相通并且对地无阻值,想必这板子就是这样设计的吧?这一路是不需要的,12脚设计就是对地的?
那么总线VTT供电没有到底是原因导致的呢?它是由哪里控制输出的呢? 还望有资料的大师们帮忙看看点位图线路图什么的,指点一下,谢谢:handshake

网友:
这个程序我没有

网友:
去淘宝上看看

网友A:
运放对地短路?先换了再说了。

网友:
买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对地短路?先换了再说了。

应该不是运放的问题,拆下LM324测量主板12脚依旧对地短路

网友:
能帮忙找下吗

网友C:
有些就是对地的 因为不需要这一路 当然实物是什么还得你自己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就是对地的 因为不需要这一路 当然实物是什么还得你自己看

原理图跟测量其它板子都不对地,照理说不应该对地啊,那一路对地是正常吗?那请问VTT供电是由哪里控制输出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就是对地的 因为不需要这一路 当然实物是什么还得你自己看

刚刚又仔细测量了,估计就是你说的那样,这板子那一路是不需要的,所以对地,现在主要问题是VTT供电,还望指点

网友:
学得怎么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运放的问题,拆下LM324测量主板12脚依旧对地短路

短路就继续往下查

网友B:
请问这个板子总线VTT供电是哪里控制输出的?

网友:
cpu供电开启一般是有桥供电正常后才会发出来。你应该先检查其他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我呀是学习 爱莫能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板子总线VTT供电是哪里控制输出的?

这个查图纸或跑线。

网友:
查图直接秒

网友:
参考其他G31图纸

网友:
大哥帮忙查一下这个板子VTT供电是由哪里控制输出的吧,谢谢

网友D:
检查一下电压多少了?估计还是要拿到街上的电脑维修店,估计十分钟就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电压多少了?估计还是要拿到街上的电脑维修店,估计十分钟就能修好。

都说了无电压

网友:
每日过来一顶,寻求大神出现

网友:
这还修呀

网友:
求指点啊。。。。

网友E:
南桥应该还有个1.2供电吧,具体记不清了 ,打比方324,3脚要大于2或对于2,1脚才有输出,大多数情况是2脚的分压电阻有问题了,只是通过一个思路给你,还有别的。输出脚也是这样,不用的那一路,有可能都是接地,也有可能都是空脚不接,都是正常的

网友F:
一般时序是先有内存,总线,再CPU。你总线的电压都没有。不查?

网友G:
总线电压没出应该就是问题所在了,你没有图纸就只能跑线了。

红圈里的就算vtt供电的mos管,跑他的控制级,看看是连到那个ic去的。
看了下主板上的结构估计一般应该是连到324哪里去的了。看看是连到324的哪个脚,再查对应的几个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换324,不正常再查不正常的那路

网友H:
没图纸难修哦,,,比较器输出的?挨着测量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总线电压没出应该就是问题所在了,你没有图纸就只能跑线了。

红圈里的mos管有电压输出,但是跟en/vtt不是相通的,很是头痛,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时序是先有内存,总线,再CPU。你总线的电压都没有。不查?

无奈没有图纸,不知道从哪开始查,维修小白一名,还望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应该还有个1.2供电吧,具体记不清了 ,打比方324,3脚要大于2或对于2,1脚才有输出,大多数情况是2脚的 ...

估计是vtt没供电导致的,但是没有图纸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图纸难修哦,,,比较器输出的?挨着测量咯

是呀,很头痛,还望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