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 无待机 干他就亮了

楼主(2019-11-10):
宏基4750G 无待机  干他就亮了  有3 5 V

网友A:
是3 v 5v上下管?

网友:
干谁啊?图片画个圈啊。

网友B:
干谁啊?图片画个圈啊

网友C:
统一回复楼上几位   肯定是干电容拉  这个是这机器的通病了  再说了 玩两把消消乐也看出上下两图区别了

网友:
干哪里,楼主标注一下

网友:
好像是CMOS电池吧?

Yy.

网友:
仔细看图 换了颜色不一样的电容

网友:
干的哪啊  不会是bios电池吧

网友:
干那个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样。。希望能行

网友:
这种电容坏了还真不好找!如果以前不知道估计就得让主板修理惨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换钽电容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统一回复楼上几位   肯定是干电容拉  这个是这机器的通病了  再说了 玩两把消消乐也看出上下两图区别了

好吧,那两个固态电容,玩一玩大家来找茬,这家伙一定是消消乐高手

网友:
干的哪个啊 我怎么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用示波器很容易找出问题的,我一般是两个都换成330的胆电容。

网友:
回看了两遍

网友:
滤波电容,通病。。一般换330

网友:
不两个一起换么

网友:
滤波电容不了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之一

网友:
消消乐这关已过 请出下一题

网友:
干电容,干电容,,,,

网友:
蓝色的也是相同规格,看错啦

网友D:
原机是220的换了个330会更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机是220的换了个330会更好点

对的啊  相互学习

网友:
就换两个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3 v 5v上下管?

换电容啊 兄弟  看不出吗

网友:
估计你是新手吧  换电容啊   一般新手喜欢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谁啊?图片画个圈啊

换两个电容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谁啊?图片画个圈啊

楼主就没看见前一张照片跟后面一张照片电容顔色都不一样吗

网友:
宏碁的机器 就爱坏滤波电容  我都是直接换330钽电容就完了啊

网友:
通病了这款机器。

网友:
楼主下次发帖时麻烦标记清楚啊。

网友:
大家好,3  5V 电容哦。朋友们,大家们,换之就亮机了。

网友:
有些时候,不会拆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拆掉

网友:
这个贴子要加权限。。

网友:
对比一下图,发现是电容换了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
比较喜欢换上330的钽电容。钽电容比较好拆比较好焊也更稳定应该

网友:
电容漏电,不出待机

网友:
换电容  这机器都不带思考的  哈哈

网友:
常坏的不记得是哪一个电容了,有时候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电容坏呢

网友:
换蓝色的那个电容上去的吧

网友(2025-12-20):
有时候电容有问题示波器都测不出来,也没有杂波。
主要看以验及其它测量参数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