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有联想小新潮5000图纸DG42A DG52A NMB244 REV1.0

楼主(2019-11-10):
哪位兄弟有联想小新潮5000图纸DG42A DG52A NMB244 REV1.0   有的奉献一份出来用用,不胜感激。

网友(2019-12-20):
同求这款图纸,机子进水烧的很严重

网友A(2020-08-06):
我的主板一样,怪毛病,电池可以用,但是充电器就用不了,也不充电!也想找份图纸来着!

网友(2020-09-23):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板一样,怪毛病,电池可以用,但是充电器就用不了,也不充电!也想找份图纸来着!

一样的问题不过隔离问下你那个充电芯片1脚跟2脚通的不

网友(点评):
1脚与2脚之间是0.01欧电阻,肯定通啊

网友(2022-01-26):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小新潮5000 板号NMB244 REV1.0笔记本,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24,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触发。拆机测没有19V公共点电压,最后查出是PU301 BQ24780SR  第28脚PC315短路,拆除OK。二极管档测了全板电感阻值和电压发上来共享。

联想小新潮5000 板号NMB244 REV1.0点位图 电路图.rar

网友(2022-08-25):
点位一样,图纸不一样

网友:
我来下载试下。。。。。。。。。。

网友(2023-03-15):
谢谢楼上的图纸

网友(2023-05-24):
感谢楼上的图纸,发现现在图纸贡献的都少了 都让去买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