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610c,加电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9-11-10):
我的神舟610c_i5_D1一直用的好好的,我插入一个usb设备,突然黑屏,电源灯不亮了,一切都没有反应,我确定电源是没问题的,不知道主板哪里烧了!

网友A:
要维修,至少也要拆机简单检查一下吧,什么信息也没有,无法帮到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维修,至少也要拆机简单检查一下吧,什么信息也没有,无法帮到你呀

我拆开看了也没看出来什么,就是接通电源了,电源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不懂就拿去给专业维修的去查吧 你这样说故障 帮不了你的

网友:
您是搞维修的吗
                         ?

网友:
主板烧了

网友:
怎么搞的啊

网友:
这样说不好分析

网友:
我注册这个论坛,就是想问一下而已,我从来么有接触过维修,

网友:
提这个问题应该不是搞维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