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开机卡LOGO是显卡216-0809024的原因 也可以屏蔽独显

楼主(2019-11-10):
我昨天遇到N4050开机卡LOGO,一顿操作猛如虎也没找到问题。翻阅论坛资料发现是显卡问题,于是加热显卡后暂时解决。但是问题来了,客户不愿意花多钱换显卡,便宜的话就修。于是我摸索着屏蔽独显来解决,反正客户只用来看电影。首先断开VGA核心供电来实验,结果是可行的。我拆除显卡核心供电的上管,再开机可以正常显示,也不卡LOGO。暂时没有硬盘,没进入系统。等客户把硬盘拿来,我进入系统后再补充使用情况。注意拆除PU9202

网友A:
直接断开显卡供电电感就完事了 你弄 真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断开显卡供电电感就完事了 你弄 真复杂

你是说断开PL9201吗?我觉得不安全,还是从源头断开比较好。

网友:
分享图纸等更好吧

网友:
客户不愿意在旧机子上投入太多的钱只能这样搞还稳定

网友:
旧机子代价大了吧

网友:
老机就要这样高

网友:
直接断开显卡供电电感就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