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5主板插显卡后卡C1怎么解决?

楼主(2019-11-10):
自己手里有一块EP45-UD3主板,前几天突然就无法开机了。一顿检查后发现插上显卡后卡C1,电脑无显示。拔掉显卡后卡26 25,主板报警一长两短。后来自己又测了好几次,PCIE上面的电压都正常。到这里就有点慌了,索性把显卡所有的PCIE通道都屏蔽掉,只留下前面的那个小接口,但是上去后还是卡C1

网友:
原来感觉是SMBUS这边的问题。毕竟PCIE前面那段接口也就SMBUS和供电的那部分了。但是我测了SMB的两个针脚都是3.3V,断电测量对地阻值也有360多欧,也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所有的数据线对地阻值都正常,但是插上显卡就卡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