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影笔记本闪屏维修(怀疑是通病)

楼主(2019-11-10):
机器型号为火影金刚4K
客户说故障为闪屏,屏幕背光供电无法调整
测试发现  接电源的时候 背光可以正常调整   亮度也正常
拔掉电源用电池的时候
背光亮度无法调整到最亮  而且调整亮度的时候  屏幕会一直闪
换屏测试  装上屏  就直接一直闪  用他原装屏 只会在调整亮度的时候闪  而且闪的频率不高
拆机检查   测量屏供电的时候   发现表笔碰到屏供电保险的时候
屏幕就狂闪
最后加焊两边  故障消失
修了两台了这个机器了  都是一样的故障   一样的故障原因  所以怀疑是通病

网友:
保险虚焊吗/

网友:
对  就是保险虚焊

网友:
保险还能虚汗 太少了

网友A:
这个是保险电阻,直接500多了, 应该是坏了,上次有遇到过

网友B:
保险虚焊还没碰到过  火影的机器都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保险电阻,直接500多了, 应该是坏了,上次有遇到过

我还忘了测下阻值    我测过电压   插电情况下  一段是18.7V左右  另外一端是17.94V       用电池的情况下  一段是10V  一端只有7.6 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虚焊还没碰到过  火影的机器都没碰到过

杂牌子的笔记本   蓝天磨具的  和神州战神  除了外观不一样  里面都是一样的

网友:
杂牌机设计做工很差的

网友:
火影笔记本,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不过像这种最好不要发出来,不然做维修的没饭吃了

网友:
这个焊是没用的,会返修,这个一定要换,像这类的什么炫龙,革命……如果闪屏基本就是这个19v保险出问题,也是通病

网友C:
是的,这个应该是通病,不过要换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个应该是通病,不过要换才稳定吧

等返修再说

网友:
跟机械革命一样通病!!!!

网友:
估计就是虚焊了!

网友:
最好直接换掉

网友:
是通病,我遇到过

网友:
长见识了,厉害

网友(2020-10-06):
就是保险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