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楼主(2019-11-10):
  华硕M5A78L-M LX 故障不触发 检测开机针 复位针 有3.3V 强制上电 诊断卡不跑码 CLK灯不亮 没思路 求帮助 查哪里 感谢各位提供点思路

网友:
不触发,查条件

楼主:
能指导下是哪些条件吗 新手不懂

网友:
CLK不亮,时钟不正常,测PCIE插槽的时钟正常不,包括晶振以及谐振电容,另外AMD的CPU需要一个2.5V供电,缺少此供电CPU不会工作,还可能导致CPU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