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有好几个USB用不了,插U盘没反应

楼主(2019-11-10):
主板上有4个后置的USB口,但是只有两个能用,剩下的两个插上U盘就没反应。万用表打阻值,两个接口两条数据线都是460多,5V电压也正常,但是插上U盘后就没反应

网友:
测USB  电压  测数据线

网友:
用几个能用,有几个不能用,肯定不是桥的问题。如果度不能用,是否考虑桥。

网友:
查usb线路,保护芯片,若正常那就是南桥usb部分挂了,其他usb能用说明可能是几个单独的,这个是设计问题,你也可以装个pcie usb或pci usb卡来使用。

网友A:
驱动看了没有。。是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看了没有。。是不是驱动问题

都是USB2.0的,应该不会有驱动的问题,而且后面板上同一组的USB都是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

网友:
如果是求助帖最起码要描述的别人看的懂,啥牌子主板,或者发个图上来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直接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部分USB口不能用的,是不是应该先看看有没有小的控制片子像USB2507, 2517, CY&C65642...还有电源控制的片子像AP2142,2044,2026等,还有供电的保险。端口附近的过压保护和小电感南桥等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把6个脚的防静电芯片拆了.   如果有4脚的转线圈的小黑块,拆了,用0电阻代. 常见DELL HP板.

网友:
可能是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