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8512 19脚波动,

楼主(2019-11-10):
H33Y板,现在+3VS正常,ECIT8512E的19脚在VSUS-ON EC出现有规律起伏,使到+5VS也跟着起伏。不知EC哪里条件不正常会出现这个问题,求大神指点
问题

网友:
毛病多。电压被EC拉低

网友:
亮下R3005电阻是否正常 还有断开电阻点那个位置拉低电压

网友:
设法把VSUS-ON 电压锁住,EC SUSB_EC#依然输出会起伏,应该是有一项信号或电压不正常,但不知是哪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