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T2220I MAIN BOARD REV.1.2白屏

楼主(2019-11-10):
拆机重接屏显无果,把板拆出来。屏线主板接口背面有2个小三极管,拆掉一个短接G 和S级·就不白屏了。

网友:
应当是短接D-S两极吧,短接GS有什么用

网友:
图片好清晰。受用了!

网友:
这个是给屏供电的开关管吧,短接就常开了

网友:
是短接D和S吧,你拍的图也是短接D和S,打错字母吧

网友:
用的哪个牌子的相机,指纹都看的出来

网友:
这是个办法

网友:
估计还是其他控制电路有问题,这样改了可能不稳定

网友:
屏供电直通的话屏容易坏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