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M-A074 版号的主板8G内存刷了BIOS亮机后变成4G了

楼主(2019-11-10):
把集成内存 颗粒拿我看看,发个图片 就知道了,,, 要不然就是BIOS里面的SPD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颗粒写的  H5TC8G63A

这个是一个颗粒 是1G容量 ,,,你有几个颗粒?

网友:
拆消。回复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SPID 不对按道理说机都不得亮撒

可以亮的,,降容 。。。。

网友:
应该是BIOS版本错误,要不然顾客买的是改版

网友:
应当是BIOS不对,,,,,

网友:
继续刷  直到8g

网友:
不行的话去淘宝买一个试试吧

网友:
8G内存,继续写BIOS,我在论坛下载了几个BIOS程序,都是8G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