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3653 14088-1 C448N已验证亮机快

楼主(2019-11-10):
DELL Vostro 3653  14088-1 C448N,刚刚上机已验证亮机快,开机要自动重启一次。

网友:
给你加分

网友A:
求助,你们刷bios是去某宝买的那个编程器吗?是ch341还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你们刷bios是去某宝买的那个编程器吗?是ch341还是什么型号的?

809H,其它的编程器也可以。

网友B(2019-12-11):
戴尔3650主机 14088-1   你们修的是什么现象???? 我的是通电不显示。测量就差CPU上面2个电感电压。PL5和PL4 无电压、刷BIOS后一样。

网友C(2020-08-20):
开机亮一次白灯后,一直循环两次黄灯闪,

网友(2020-10-08):
引用 网友C:
开机亮一次白灯后,一直循环两次黄灯闪,

解决了吗?

网友C:
没有后来退了,你的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后来退了,你的什么问题

昨天刚来一台就这个问题闪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3650主机 14088-1   你们修的是什么现象???? 我的是通电不显示。测量就差CPU上面2个电感电压。PL5和PL4 无电压、刷BIOS后一样。

我碰到这个主板问题一样,你的解决了没

网友(2021-08-29):
官网的bios只会分离 怎么合成的

网友D:
我的是不跑码,刷上这个BIOS能跑码,开机也快,就是集显花屏,两台都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不跑码,刷上这个BIOS能跑码,开机也快,就是集显花屏,两台都是一样。

用VGA接口进BIOS才花屏,HDMI正常,可能这机器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2021-10-09):
我天不知道这个BIOS能不能救活这个电脑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 和你们基本一样的问题,开机一直黑屏 偶尔会启动花屏 然后黑屏

硬件维修不懂只能先刷刷BIOS试试

网友(2022-05-07):
不知道这个BIOS能不能救活这个电脑

网友(2023-06-22):
已验证,亮机快,之前亮机要好几分钟,刷了几个都不行,刷这个后亮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