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基e-571笔记本不认硬盘

楼主(2019-11-10):
不认硬盘,光驱接口也不认。供电3v  5v都有,信号线直接到cpu型号i5-5005u。显示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认。这个除了cpu还会有那个地方会出问题?

网友:
BIOS  桥  时钟

网友A:
遇到过13269-1也是不认硬盘 cpu坏了

网友B:
华硕一款同配置机子几个机子都是U坏了。

网友:
没有桥,CPU桥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13269-1也是不认硬盘 cpu坏了

换CPU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一款同配置机子几个机子都是U坏了。

这个真是好可惜,其它都正常,如查换CPU价格也不少。CPU只是坏了集成的桥这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是好可惜,其它都正常,如查换CPU价格也不少。CPU只是坏了集成的桥这部分。

主板6XX.买CPU 4XX安好还好坏难以确定,直接报换板挣100手工费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