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0M PRO-VH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11-10):
型号:B150M PRO-VH   板号:MS-7996 VER1.3

插电测试不触发,按时序检测
1、RTCRST#_D,用于复位南桥RTC同时开启IO待机供电SIO_3VA

测量RTCRST#_D 3V,  SIO_3VA  3.3V   PWRBTIN  3.3V,正常

2、ATX_5VSB开启并通过 U31 降压输出3VDSW,给南桥的深度睡眠供电和上拉PWRBTN#

3VDSW实测3.3V 正常

3、IO发出DPWROK_SIO,南桥收到后发出SLP_SUS#
DPWROK_SIO、SLP_SUS#都为3.3V 正常

4、SLP_SUS#转换信号SYS3VSB_OFF开启5VDUAL、3VSB

测量3VSB没有电压  5VDUAL没有电压   SYS3VSB_OFF也没有电压 问题出在5VDUAL转换电路

5VDUAL对地阻值500多没有短路,查开启电路

uP7501的工作条件
1、MODE为高电平,S3#S5#为低,芯片拉低PCH_SBDRV,Q51 3脚和5、6脚导通
2、MODE为高电平,S3#S5#均为高电平,芯片置高5VSB_DRV同时5VCC_DRV开漏输出,VCC5代替5VDUAL
uP7501 测量:2脚5VSB供电  5V,4脚MODE  5V  ,7脚5VSB_DRV   5V  ,S3#S5#都没电压
MODE和PCH_SBDRV测量如下

实际测量MODE和PCH_SBDRV都是5V 可以判定uP7501坏了
直接换一个uP7501
测量5VDUAL电压

5VDUAL有5V了,可以触发了接屏幕亮机

没分了大家加点分~~~

 会员395207100鑫豆2025-7-8 23:19
 会员61669100鑫豆2024-10-24 13:17
 会员569449100鑫豆2024-10-20 19:00
 会员935440100鑫豆2024-10-20 11:15
 会员119921100鑫豆2024-10-8 09:48

网友A:
1、MODE为高电平,S3#S5#为低,芯片拉低PCH_SBDRV,Q51 3脚和5、6脚导通

这里我就不明白了!PCH_SBDRV被拉低了,Q51  356脚怎么导通呢!Q51不是双n管吗?看错了!一个N一个P的

网友:
按时序检测,怎么来。新手

网友:
路过看看大神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可以 不错哦

网友:
图文并茂的,好仔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
比较新的板子

网友:
楼主写的好,教课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ODE为高电平,S3#S5#为低,芯片拉低PCH_SBDRV,Q51 3脚和5、6脚导通

这里我就不明白了!PCH_SBDRV被拉低了,Q51  356脚怎么导通呢!Q51不是双n管吗?看错了!一个N一个P的

一个N,一个P

网友:
挺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
你是那里搞来的图纸

网友:
鑫智造就有,图纸点位都有修的舒服

网友:
好活,细致,学习了!!

网友:
修的非常清楚有条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芯片置高5VSB_DRV同时5VCC_DRV开漏输出,VCC5代替5VDUAL   开始能懂,P管低电平导通,5VCC_DRV开漏输出,有 ...

是有上拉电阻不是下拉电阻,外部有+12V上拉芯片只要不拉低电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上拉电阻不是下拉电阻,外部有+12V上拉芯片只要不拉低电压就行

谢谢!看错了,是上拉电阻,我看成了下拉电阻!非常感谢

网友:
多谢分享
非常感谢你

网友:
认真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图文并茂的,非常清楚有条理

网友:
原来 还修这样的 ,慢慢 集成度越来越高 ,就不修 了

网友:
现在V星主板修的少了;偶尔修道一片也很恶心。

网友:
笔记本修了很多,大部分都可以搞定,就是这个台板修的头疼,平时修的少,很多电路不是很熟悉

网友:
思路清晰   有功低

网友:
理论水平高。关键是最快的修好。

网友:
楼主厉害,图文都有学习了

网友:
老司机,技术牛鬼哦。。。。。。。。。。。。。

网友:
讲的很详细,高手,分析的到位

网友(2019-12-10):
如果想学习技术二维修的话是可以的。新的买来150。废板子卖掉40!
减去房租和人工。维修已经走到了尽头

网友(2020-04-12):
SYS3VSB_OFF 为低    受控于 Q51  还是U32

网友:
我的已好   更换U32

网友:
新手路过看看过程

网友D:
请问大哥,同款板子,U31的6脚对地短路,U31发热严重,拆掉U31后不发热了,但还是不触发,请问是桥坏了吗,该检修哪,谢谢大哥了。

网友:
学习了做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哥,同款板子,U31的6脚对地短路,U31发热严重,拆掉U31后不发热了,但还是不触发,请问是桥坏了吗, ...

大概率桥坏,最好是用可调电源接3V上去烧一下机,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会是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