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A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9-11-10):
B75M-A
之前上管击穿换IC以后跑码62   03反复刷BIOS以后直接00不跑码了
换CPU依旧不跑码
各位大佬这个应该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上管击穿连同下管一起换,注意电源IC,最好把电容都换了

网友:
反复刷是不是bios被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