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9-11-11):
这个二极管怎么亮??

实际测量PNP基级也有12V。去掉发光二级管。基级一样也有电压。是怎么回事啊?有高人指教下。。。

网友A:
敢不敢把图画的让人能看清?

网友B:
图画的不对,供电接的不对,设计图纸有问题

网友:
我拍实物图给你们看

网友:
这个就是我画的图一样

这个是背面图

网友:
图不对哦!!

网友:
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不敢把图画的让人能看清?

已经上传实际板子图片。,帮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画的不对,供电接的不对,设计图纸有问题

实际板子上就是这样的?实物图一上帮我看下

网友:
9012起开关作用(C为高电平,B为低电平,相反同理),另一个三极管导通截止作用,不过图画得有问题,注意负电压。

网友:
这个真心看不懂没道理

网友C:
这要是能亮,就见鬼了。那个led灯,接上12v实际会亮么?如果实测会亮,那就是你跑线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要是能亮,就见鬼了。那个led灯,接上12v实际会亮么?如果实测会亮,那就是你跑线错误。

我也是觉得不会亮才问下。。但是实际路是这样的!

网友:
画图是基本功,画不清楚不好弄

网友(2020-01-20):
去掉发光二级管 电流直接通过发射极到基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