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P后摄像头拍照不聚焦,客户拿到手机店换了摄像头涛声依旧

楼主(2019-11-11):
接到一台客户寄来的苹果7P手机,故障描述:后双摄像头拍照不聚焦,去手机店换了摄像头测试,涛声依旧,确定主板问题了,拆开机器发现主板没动过,先打下后双摄像头内联座子值都正常,下一步直接测量自动对焦供电电压 ,双摄像头 左侧J3001自动对焦电压1.8V 右侧J4501自动对焦供电2.8V,很巧先测的2.8V供电只有2.2V,这就不对了,我断开电感L2501 开机裸板测试,不装摄像头,测到电源发过来送给L2501的1脚电压依旧2.2V瞬间出来一下然后关闭,电源输出电压低了,手工不行只能想法子借电,从电容C2519借个3V飞线到L2501的2脚焊盘(断开L2501),然后装机测试OK!在此之前有个小插曲,借了硬盘3V供电开机测试摄像头温度过高,手机很烫,看了下L2501电感最大承载电流1.5A 硬盘的3V最大承载电流1.2A左右,总结:电不能随便借。故障目前已经修复,测试OK

网友:
好活,细致,学习了!!

网友A:
后面几张原理图就是糊的吗?看不清楚 最后借了哪一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几张原理图就是糊的吗?看不清楚 最后借了哪一路电压?

相机3V供电

网友B:
这样借 电压同步吗

网友C:
眼镜还是这么细致啊,很细的男人啊,好武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借 电压同步吗

目前功能测试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眼镜还是这么细致啊,很细的男人啊,好武功

是要心细 不抛弃 不放弃

网友:
下次遇见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