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关于aoc2292vw电源芯片

楼主(2019-11-11):
一台aoc  2292vw电源芯片TOP256EN炸裂,手上只有TOP257YN。
查了资料后发现两个模块只有4、5脚位置不一样,再看电路图两个脚都接地,于是直接代换成功,试了两小时没问题
但TOP259YN以上5脚是G,电路里也是接地,但和TOP258YN型号的5脚F不一样,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换

网友:
网上都有呀。

网友:
功率上有差别

网友A:
TOP254-258

F脚不同接法,芯片工作在不同的频率

接S脚,132KHZ  接C脚 66KHZ

而TOP259直接接地,66H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OP254-258

F脚不同接法,芯片工作在不同的频率

有中文的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中文的就更好了.............

但对于维修来说,只要电源能工作,至于频率是多少也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