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垃圾都这么高级了么

楼主(2019-11-11):
是干cpu还是干桥

网友:
你手里不就是单单一个CPU嘛,这种U很早就有了,你手上这个还是3代的,这种U性能不行,就是坑小白的

网友:
听师傅说这些是工厂里面淘汰的测试用的CPU

网友:
bga转pga,楼主做维修时间不长?

网友:
这种便宜货  测试用的CPU  修机用的

网友:
这个很少看到..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

网友:
这个可不一定是留洋的哦

网友:
小白一个,第一次看到,谢谢

网友:
神州战神笔记本就用过这种摩改CPU。

网友:
就是一个测试版的cpu   杂牌一体机上面常见

网友:
这个见到过几个,都是网上买的笔记本,特别坑,但是客户只认价格!!!!

网友:
基本是网上买的机器,描述里写着机器配置超级高,出了问题拆开一看全是简配版本!

网友:
我也第一次见,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