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新手想知道上下MOS管通过什么原理产生的电压

楼主(2019-11-11):
刚入行不久在学校里面学了点简单的知识.感觉根本就没学到精髓.我请大师详细的讲解一下  。 如果说想要的到5V点  此处的上下MOS的 GDS极分别要得到什么工作条件才能产生5V电压啊.求老师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这个说了话长,还是建议楼主去专业的地方学习吧。

网友A:
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后控制脚会输出波形来控制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后控制脚会输出波形来控制导通

上下管都要导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管都要导通吗

不是同时导通,同时导通就短路了

网友:
你的问题太专业了,能详细的计算出来和讲解清楚一般可以去做研发了

网友:
多在论坛逛逛帖 会有惊喜

网友C:
就是芯片发出双PWM方波也就是高低电平来控制上下管的循环导通,上管导通19v通过上管电感电容充电达到设定电压的时候下管导通电容电感下管形成回路放电,也就是充放电的过程,把电容看成电池就Ok

网友D:
月饼讲过,或者几乎每期开课都有讲过

一般讲解PWM电路时就能提及到,你可以搜索下例如NB的PWM电路讲解(不要找一般的简单PWM电路去看,那些基本都是集合了管子的简单PW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芯片发出双PWM方波也就是高低电平来控制上下管的循环导通,上管导通19v通过上管电感电容充电达到设定电 ...

哦 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月饼讲过,或者几乎每期开课都有讲过

一般讲解PWM电路时就能提及到,你可以搜索下例如NB的PWM电路讲解( ...

嗯 我去搜索看一下

网友:
N沟道MOS管你应该知道都可以代换的,比如你把3V和5V的管子对换一下该暑促5V的还是5V,3V还是V,它是根据板子上的控制级的电压波形变化的,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百度搜索下,笔记本迅维维修修视频

网友:
关键:自举电容、N沟道、P沟道

网友:
EN 开启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想要解释清楚需要点难度,还是多看看论坛吧

网友:
要看芯片的条件,和管子没多大关系

网友:
基本的电路还是 要学好

网友:
这个说起一长篇,简单说就是芯片控制2MOS管轮流导通,根据反馈的电流电压,来调整导通时间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下管都要导通吗

上管导通,同时下管是截止的,当电压达到需要的电压,关闭上管,导通下管,使电路可以形成回路放电,当电压低于某值,开启上管,关闭下管,如此重复,当然这频率非常快的完成

网友:
PWM 供电原理    一般基本的维修书籍都会有这个 讲解的

网友:
基本的我有一个贴子曾提到过,你可到我发的里找,有一张图可算是经典总结,你到网校看看饼哥的视频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管导通,同时下管是截止的,当电压达到需要的电压,关闭上管,导通下管,使电路可以形成回路放电,当电 ...

哦  理解了 谢谢

网友:
去迅维系统的学习吧,这样是问不出什么名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