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11r报警4声

楼主(2019-11-11):
如题,该机各供电正常,触发后电流跳到0.6左右停止,中途最高到0.9左右,但立即掉下来,BIOS刷过,内存换过,桥加焊过,还是老样子。
坛子里也有同样故障,没解决。说CPU也换过。
望高手给个思路。个人感觉像是桥,该桥是3合一桥218-0755042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不过内存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A:
amd的吗  若是的话 这个桥上的个电容 经常出问题的 检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吗  若是的话 这个桥上的个电容 经常出问题的 检测下

桥上有3颗电容阻值为0,不知是有短路还是电路设计本身如此。

网友:
这个桥上的个电容 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真是电容问题吗,一会拿下来量一下

网友:
3个电容拿下来测量都没问题,看来是电路设计

网友:
回去好好跟老师学习 你的帖子全部都是求助帖   这问题是设计缺陷 我修出来了  是断线

网友:
能说明白点吗,哪地方断线

网友:
发了个桥,到时候如换好了通报各位

网友:
这几天有点忙,桥回来后过了几天才换上,
跟大家报告下,此机换桥后OK.

网友:
四声报警,.我遇到过是换桥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