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410 键盘自动跳VVVVV ,跳不停

楼主(2019-11-11):
板号  DAOLZ8MB8EO  机器可以正常开机,就是自动跳键出来,如图 以为键盘坏了,拔掉键盘还是一样跳,拆机出来看看,没发现进水或腐蚀,一切看起来还好啊,奇怪啦,一般EC管理键盘,换个试一试,拆料拌出来,一番折腾,我去,一毛一样,唉,搞半天瞎 搞,冷静想想再说吧,只跳一个Vvvv键,按照键盘原理,应该是矩阵形式的,应该点击才会有一个低电平给EC,屏幕才会出一个字母啊,难道板层有问题,漏电啦,取出万用表打值,结果也都300多,正常,不漏电啊,。。。。。。看来只有用示波器看能不能发现问题啦,说干就干,打开图纸,找到键盘接口,总共26根,去掉1,2,剩下24根分两类,MX0-MX7,8根  MY0-MY15 MX16根,用示波器测量电压曲线,如图 MY0-MY15的dd波形如下 一直有跳动的波形0v-3v-0v,而MX的波形且一直是一个平滑的波形,如下图,不会跳变的3V 量到24脚MX6时发现它也来回跳动,与其他MX脚位3V不变不一样,就是它引起的么?试一试吧,键盘24脚脚位翘起,EC的64脚切断线,飞根线过来,如图 完美解决问题,只是浪费很多时间而已

网友:
这个就修的很漂亮了啊  学了一招 感谢分享

网友:
少打了个字吧,是MX6那个脚位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