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麦克赛尔MAXELL 投影机 吊顶不开机 求助 求助 求助

楼主(2019-11-11):
麦克赛尔MAXELL 投影机
只要设置成吊顶方式,不管是吊顶还是桌面摆放,都不能开机。必须拔掉电源等很久才可以开机,关机后只要不拔掉电源,就一直开不了。不能开机时有触发动作,风扇转一下马上停。指示灯无报警提示。
投影机设置成其他安装投影方式就一切正常!
有没有遇到过的高手,可以付费求解!

网友:
没修过,只能讲个大概思路,不开机为保护状态了,拔下电源等一会才能再开,是由于电容里还有电压,电压供给保护电路造成不开机,电容自然泄压后保护失效,但再加电后继续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如果吊顶模式涉及到倾角保护电路的话,也许会这样,没接触过,不懂